DELL A6000 奇异的暗屏故障

楼主(2009-10-15):
昨天刚接了一台DELL A6000机子,刚拿来的时候用电池开机很正常。但是一插上适配器马上就变成暗屏了。   把电池拿掉,用适配器开机也暗屏。  怀疑是高压板问题,换掉。  故障依旧。用可调稳压器通电开机,也是暗屏。   第二天用电池直接开机,也变成了暗屏了。。。   狂哭~~~~~~
         期待高手指点一二。。。

            电压3.3V 5V 12V都正常。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
这能跟高压板扯上关系

服你了

网友:
我是新手啊!   大哥。指点下什么问题?

网友:
先确定灯管是不是好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得查一吓啦。。应该是有哪个地方不稳定存在的

网友:
先看高压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吧

网友:
楞着干嘛,还不快来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