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报错0190

楼主(2009-10-15):
IBM A30报错0190  那位大哥知道的告诉一下,ADP3806也换了,查D9也坏了也换了,现不知道怎么办?请教一下

网友:
把英文描述发上来。本人只看错误提示。从不记代码

网友:
提示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然后就掉电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是提示电池电量低,给电池重重电就可以了,或换个电池

网友:
换个换个电池没用啊,用电源也是提示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然后就掉电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

已经好了

网友:
怎么弄好的说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