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存储器代用。

楼主(2009-10-15):
PM49LF002T -33JCE 用什么代用。用SST49LF002A代用不行。资料硬盘坏了无资料。有的给发下。谢谢。
硬盘
iOS
资料

网友:
能代换,关键是里面的程序得刷正确。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bios类型一样。电压一样基本上都没问题的。

网友:
呵呵~~~没用不同型号的对换过

网友:
没用不同型号的对换过

网友:
楼主应该把型号搞错了,不是PM49LF002T -33JCE ,而是PM49FL004T-33JCE, 为FWH/LPC双模,SST49LF002A 为FWH架构,楼主主板型号是什么,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002T我有货,可以加我旺旺chugege21cn

网友:
网收了一块料板,换上一样的就好了。我晕。

网友:
我今天运气很好,一块845主板跳25,查完各条件,我就直接换了个差不多的BIOS上去,没想到竟然跳过了,还正常用,我也知道像这样的换法,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

网友:
尽量找同型号的代换了

网友:
有些板可以用容量一样电压一样的代换,有的板就必须要用一样的才行

网友:
你的板不是 INTEL架构 。只能用 002B替换

网友:
不是PM49LF002T -33JCE (2M:256K) 3.3V LPC/FWH
而是PM49FL004T-33JCE (4M:512K) 3.3V LPC/FWH
同型号 同容量 同电压 代换 即可!

网友:
一般同型号的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