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K8NE加电几秒就掉电

楼主(2009-10-15):
如题,单桥,大多说桥虎焊,没有条件加焊,有别的可能吗?
掉电

网友:
先查一下CPU供电,好的话。一般都是。要是北桥风扇没有或不转的话,可能性更大。
GA的板供电质量好,可能性更大。

网友:
CPU供电都正常,复位啥的,就是没法加焊,郁闷

网友:
难弄的,用手压下NB看看。

网友:
CPU风扇转速可慢,CPU温度高不高

网友:
先看看桥的供电波形,看是不是管软击穿了?

网友:
桥虚焊会掉电的,按桥上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