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是的小物件

楼主(2009-10-15):
开始跑电路,有些地方看不到线,被一些贴片挡着,看不到线,还有过也的那种线,过来过去,过到小贴片就看不到了。如果摘掉,那到IDE插槽等固件的时候怎么办,有没有好方法,另外通的意思,是不是万用表蜂鸣档的时候,嘀的响,只有数算不算通,不解,有时候响有时候显数,同一个位置

网友:
铜刷是什么?硬点的刷子吗

网友:
如果A到B直通 则A到B的阻值是多少?
如果A到B经过了一个300ohm的电阻,那麽测量A到B的阻值是多少?
如果A到B经过了300ohm电阻,B到C经过200ohm的电阻,那麽测试A到C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的时候,嘀的响,有些平没有通啊
要看你两表笔相接的时候的数据时多数
在测试的时候是这个数据的话就是通了哈哈
前面的问题你多跑些板子熟了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一定没正规的学过维修,不然不会不懂这个的,比如你说的会响的不一定就是通的,60多的数值以下都会响,为零的才是真正通的(别钻牛角尖,为1的,2的,3的也可能是通的,表的误差你试下黑红表笔相接一下就知道误差是多少了)
   建义你还是在基地报名学下远程培训吧!有好处的,本人不是做广告的,我不是在基地学的,但如果早知音基地可以学,就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别地学了(省略学校名称)

网友:
我们这一般没人去管这些小东西的好坏,都是大点的元器件才检测

网友:
比如一个贴片电阻,测它的阻值多少,黑表接地,红表接正极是吗?还有电感,电容,等等,对地打阻值,我的表上没有二极管档啊,怎么打,我只会测电压

网友:
表有A-~,V~,蜂鸣,欧姆(带K的那个档),R档

网友:
其实我不是有意说楼主的,只是看了你上面的问题,感觉有点怪怪的,当然好多没正规学过维修的,一样是高手,自学不一定就比别人差的,楼主别生气,,,,对不起

网友:
10楼说的对,我正在学习,而且刚入门,没有正经学习,都是自己看,没办法,没人教

网友(2009-12-28):
对我们小菜来说跑线路是个大难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