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325

楼主(2009-10-15):
一台nx6325开头认不到硬盘,加焊SB,硬盘接口一样,后换了SB,硬盘能正常使用,但现在键盘用起的时候一直正常,放一晚上就不能用了,在插拔几次有时来的到,可以用就一直可以就是不能放起,过一晚就不行了,加焊了SB,KBC1021一样,不会是SB有问题吧,有人能说说吗

网友:
最好是将南桥重新植球

网友:
换的新的

网友:
感觉还是SB的问题

网友:
仔细查看SB旁边元件有无丢失或歪斜

网友:
可能桥还没做好。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不是BGA沒做好就是換顆新的
畢竟一開始都正常

网友:
以前要是可以的话,现在换了桥不行了,肯定要在这方面找原因,比如说BGA,或旁边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