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里二十块主板均有主板北桥发热量过大

楼主(2009-10-15):
我网吧里有20块主板,均不同程度有北桥发热量奇大,伴随有主板场效应管温度过高,有烫手的感觉,我均加装了北桥风扇,有的还能使用,有的不能使用,但内存检测都能通过,只有死机的现象,夏天你就是装了北桥风扇也不管用,频繁死机,冷天还勉强可以使用。我在此论坛也发表了几个贴子,均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有的讲北桥老化,这个回答好象有点勉强,是不是CPU供电哪一组供电有点不正常。有的说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我都试过,换电源管理芯片也解决不了问题,真的好郁闷,希望还有更高的高手,有过此经历,告诉我解决!

网友:
一般送我们这来的网吧机器大部分都是桥的事!你看看管有没有穿地.....20个 你拿出来一个上BGA烤一下
看看还热不..要是不热 那就都烤!

网友:
是桥的事不咯?北桥重新焊过一次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是不?本人实在好郁闷的?焊桥一次是多少费用?

网友:
场管均没有穿的,只是发热量很大,烫手

网友:
这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重做NB在加个大的撒热风扇试试

网友:
是单桥的话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单桥的话桥虚焊了

网友:
怕是北桥的发热量大引起空焊,如果是这样的话做BGA就行了!

网友:
曾经有些发热较大的机器我尝试做了下BGA,有的就好了,你也可以尝试下!
热了就加风扇,不是好办法

网友:
你是不是都买二手的啊!都是修过的是吗? 修过焊接的时候没有搞好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问题谁也没办法给你确切的答案,应该是散热没有做好

网友:
发热大的桥很容易开焊。回焊一下。

网友:
试想一下桥虚焊的话,它的锡球接触部分的接触电阻增大发热就会增大呢?

网友:
加焊一北桥,不行就是在值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