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F4主板 rest灯常亮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5):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常复位
上CPU开机测量各工作电压正常除CPU1.2V供电外......内存2.5V   CPU1.4V....显卡1.5...南桥..
测量1.2V供电管无控制电压    更换LM324故障仍旧   最后加焊NF4独桥  OK
本人才疏学浅   只想给大家提供点经验

网友:
桥虚焊为什么会导致南桥无1.2v供电?

网友:
我看了这个供电是给CPU供电的   (  AMD754的板)
北桥要检测到CPU后才发今给LM324控制MOS管给CPU供电

网友:
哦~~明白了~~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
但思路已经很明了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问楼主1.2V供电管是一个 MOS管吧?

网友:
单桥的板子先实在没辙就是直接加焊桥,基本能修复

网友:
nvdia 这类芯片 补焊一下 修复的机会还是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叫做经验?**。。。说都没有说清楚 。就到这里来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