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E主板码跑A7

楼主(2009-10-15):
一块顶星845E主板,原来是好了,在放置了一段时间后竟然出了问题,开机跑码C1-00-A7 反复跑三次,最后停在A7,各供电电压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是不是你那板子是的灰尘多拉啊? 在就是多去开几次, 最后你还是先把桥压一下看看,。我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我还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啊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啊

网友:
A7是内存哈

网友:
论坛有跑A7专题的,自己找下

网友:
北桥空焊了 补焊下就可以 内存不过 这板子是复位3次的

网友:
插内存打值卡打值,仔细清洁内存插槽,更换南桥晶振和电容,压NB

网友:
你用助焊的东西在内存旁的排阻上刷下,后用风枪吹下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还是刷BIOS试试看啊。我有一块跟你差不多的板子也是这样子的。刷了就过了。

网友:
我用这个板子就是,不过内存就是A7很挑内存,!!多换几条试下

网友:
先换不同牌子的内存看看,再考虑内存电路到北桥之间有问题不.

网友:
A7 一般 是和内存有关!

换 内存!

内存槽 清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 BIOS  看看  A7 就是内存  刷BIOS 不好就考虑 NB 的问题

网友:
内存还是内存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