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10-15):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开机不显示的原因实在太多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具体点行不?比如待机电压有没?触发没 CPU 南北桥 供电都有没?等等 就这么问没有人能回答你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v3000系列的,芯片脫焊通病,指示燈都亮,但是黑屏,風扇轉下就停

网友:
楼上说错了,2133是上网本,via 的处理器和芯片组

网友:
是哪个芯片虚焊了哟

网友:
明显讲的是北桥吗  你可以加焊试一吓

网友:
这是上网本来的,用的是VIA的芯片组,LZ说的应该是通电能显电流跳不上去,这机子是北桥问题需北桥BGA,好像是CN896的北桥,不过很容易返修的,上网本价格便宜品质就是没什么保障呀!

网友:
如果確定開機程序正常只是沒有顯示
那就針對顯示晶片重做BGA了

网友:
先查电源。。。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虚焊的比较多,加焊一下OK ,但容易返修

网友:
一闭眼一睁眼就看见楼主的帖子了,缘分哪!

网友:
一闭眼一睁眼就看见楼主的帖子了,缘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