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GV-M10,复位灯长亮,复位有入无出

楼主(2009-10-15):
精英915GV-M10主板,正常加电,各路电压基本正常,CPU有PG和Reset,但PCI复位灯长亮,短接复位开关不能复位,
跑线测得PCI复位来自于74hct14的8pin,9pin与6pin相连,5pin接南桥复位输出信号PCIRST,短接复位开关(已测得复位低电平信号正常进入南桥),5pin无跳变,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把74hct14下了,看有没有信号出来,有换74hct14

网友:
74门电路看看有没有坏掉~~把74HCT14拆开测量5脚看看有无电平转换~~如果有则74门电路坏~没则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