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浩鑫MB48N 不能触发维修一列

楼主(2009-10-15):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MB48N,故障原因不通电~~因为强行触发可以跑马遂判定是触发电路问题~按照检修流程开始检查COMS跳线电压~发现有5V电压,天~~电压怎么会这么高?电池的电压最高也只是3.3V,还有1117供过来的3.3V莫非是1117电压转换错误?马上调查~~结果是正常的~马上跑COMS电路~将中间的双二极管断开,发现二极管的负极还有5V电压,说明此电压不是来自电池和1117,再跑电路,双二极管到COMS跳线之间还有一个电阻于是有将电阻断开~发现问题了~跳线没有5V电压了,肯定是二极管的负极连接的器件短路引起的,故障范围又缩小了好了~~于是又从二极管的负极开始跑电路~~郁闷啊~~发现通往南桥和I/O 先从简单的开始入手~把I/O给拆了~~电压果然正常了~~将好的I/O换上去电压正常,试着触发,呀~OK了,一块不通电的板就这样修好了~~挂机测试没问题~~

网友:
这样居然都没有烧南桥呀。幸运

网友:
南桥肯定是已经烧了吧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板子

网友:
LZ运气太好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
我估计也是IO的问题

网友:
看来我运气很好咯~~南桥居然没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