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死机故障

楼主(2009-10-15):
IBM T42P  9600显卡,无法安装系统,可以用ghost做进去,但是重启的时候到Xp滚动条那个地方就卡住不动了,用安装盘连检测硬盘都到不了,进PE也是到XP滚动条那个地方就不动了,南北桥显卡都加焊过,南北桥也都换过,故障依旧,供电正常,就差换显卡了,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码?

网友:
太懵目啦...不一定是南北桥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没搞出来

网友:
先换内存和CPU,硬盘;进VGA模式或者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屏蔽了,再试;去掉无线网卡和猫,再试;屏蔽声卡,网卡,进系统再试;

网友:
我也来为盖楼事业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