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1笔记本怪问题

楼主(2009-10-15):
一台东芝L401笔记本,刚开始客户拿来时是开机显示LOGO后卡住不动,拆机检查为南桥坏(发烫),桥型号:NH82801GBM,更换一个同型号的好桥上去开机一切正常(正常使用),报价后客户说太贵了不修,买一台才2K多,我只能苦笑下,又把好的桥拆下来装上原来坏的桥,还给了客户。

他不修也就算了,*过滤*回来那客户又说要修,想想也行反正做个桥而已,问题开始了---把好的桥做上去开机能亮机,但是出现自检那里死机了
后面几行是: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键盘和外接的都不能用,后来连续换了几个桥都是同一故障,

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除做桥其它都没有动过)

网友:
非常酷哦,不顶对不起良心

网友:
这样的叫我绝对加钱修,不加钱不修。晕死

网友:
如果没有思路了,查查南桥旁边是不是做桥的时候丢件了,或者有歪斜的。。。测USB组织正常吗?

网友:
USB检测已经过来,接下来就改是加载网卡,声卡之类的设备了

网友:
软件的问题比较大
设置一下就OK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肯定做桥掉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