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来的丹丁 DAMTIN D-M945GC 主板 ,开机显示FF

楼主(2009-10-15):
是不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怎样量这个管理IC有没有击穿,我量了一下,有个PCI附近的是3.26,一个内存附近的是5V以上!!

网友:
我想自己修啊!!!怎样去量供电??

网友:
用表和负载测

网友:
FF~~CPU的问题啊~~上假负载测试一下吧

网友:
到网上下载该IC的PDF,参考该引脚的供电与输出,如果有输入没有电压输出,一般该IC己经损坏。。

网友:
这个其实我也不会  特来取经

网友:
放电试下呀

网友:
那不是电源IC,是一个运放。JRC的4580,低失真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你把那个芯片换个好的试下就知道,是不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