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问题

楼主(2009-10-15):
为什么我不上CPU的时候复位是正常的(显示卡上),上了CPU后复位就不正常了

网友:
其他地方呢?就显卡上的复位不正常?

网友:
好像是CPU座有问题把U座打开看看有没有针氧化或陷下去。  或着压下U点下试试。
以前好像听过这话。  记不太清了。

网友:
不是显卡上,是整断卡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先查查供电(主要是CPU供电),如果没有供电,复位灯有时就会长亮!

网友:
是啊,你可先看供电有没有啊,然后在换CPU试啊,把你原来的CPU放在一块好的板子上在去点点啊,那就知道是什么问题拉 ?

网友:
维修要先简单在复杂,你这个问题换个CPU不行问题就换个I/O看看

网友:
那你要不是CPU与坐之间接触有问题
要不就是CPU挂啦

网友:
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一块CPU,可能主板不去持。

网友:
如果上假负载复位正常而上U就无复位的话,多数都是U工作不正常所致,原因有U座接触不良,U有问题,主板上设置U的跳线设置不正确.

网友:
诊断卡测试的是主板除CPU的复位信号,CPU复位由北桥发出,查下路线有没问题吧

网友:
先测下U旁边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换U可以试试看。跟I/O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