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白屏

楼主(2009-10-15):
明基S41,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内屏不显 有光  但是发暗 ,灯管、高压板、3.3V供电都正常,显卡换来N个了 都是老毛病,请高手指点,特别说明的是,不是不显示,而是屏有信号反应就是没有画面,发灰

网友:
显卡换了N个?  板层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换了N个是什么意思?  先卡是G86-630的么?  还是别的什么型号? 屏是不是好的  线是不是好的 接口是否有短路  都没说清楚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几台,广达CH3。你说的这种现象要查查显卡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和一些用于补偿的对地精密电阻。

网友:
屏有信号反应就是没有画面,发灰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网友:
把屏卸掉,从插屏的那头打3对信号线,以及CLK+CLK-的对地阻值,基本上可以确定屏线到显卡有没有断线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谢谢大家  线  灯管  屏  高压都能确定的是好的  显卡是G86-770-A2   6楼的兄弟说的事屏上面的LVDS芯片吧   我倒是怀疑是码片的故障  以前修过一个dell1400 ,也是这个问题  换显卡也不行  正好手上有一样的机器  额、读一个码片写进去就o了  这个机器有没有可能是码片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