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狂镭X550 ATI显卡挂了,求救....在线等

楼主(2009-10-15):
各位高手路过麻烦进来看看,帮小弟决下问题,我那个ATI的显卡,已经做过GPU了,原来供电不正常,换过RT9124之后,有1.3V的电压了,但是开机上检测卡代码跑12,黑屏,晶振的电压是0.67V左右,两个都是,有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麻烦给小弟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
GPU坏了,很明显

网友:
是吗??版主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GPU的好坏吗??因为我手上现在没有这个GPU,想问下该如果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