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过几秒中又关机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15):
主板开机电路针脚检测不到3V或5V 。。。华硕主板开机电路怎么跑线。。
华硕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良,散热不良所致

网友:
如果是内存没插好的话,开机针脚不会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一般是5VSB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过来的,你跑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华硕主板有专门独立芯片吗? 如果有我该们么跑

网友:
修叔 你好 能不能具体的帮我画出华硕开机电路图? 我有一个板也一样V星的专门芯片MS-7。。

网友:
不会是开关短路吧??几秒钟就关应该不关散热的问题。

网友:
是比是其控保护蜡
问题没说清不好判断

网友:
电源问题也不能排除

网友:
你首先查主板的门电路!

网友:
华硕主板有专门的开机复位电路,楼主好好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