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邦纳反射型光电开关应用

楼主(2009-10-15):
这种反射型光电在工业应用很多,在一些高端的BGA的光学检测因该也用应用。
厂家很多,比较流行的欧姆龙,图尔克,倍加福,邦纳等等。
邦纳的QS18 系列是比较普通的一种,使用寿命相对短。
这个是NPN型输出。

网友:
这个是漫反射的光电开关,检测距离短。应该是法国SICK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
回答很正确,QS18系列也有反射板式的。

TO惠康服务
这个是用在动态的生产线上,一般是PLC上的输入信号,有物体从旁边一过,就输出。比如一些保安系统也可以用这个。高端的BGA上有光栅检测可以用这一类型的。

网友:
使用寿命相对短
----------------------
是他配的发光、接收二极管容易坏吗?
应该有维修价值。把电路图给他画下来,那个多脚的IC是调制用的吧,反面8脚那个IC是运放输出吧。

又看了下图,反面8脚那个IC是 LM78L05,是5V稳压。

网友:
这个邦纳的的确是使用寿命最短的一个。原因就是用料差,哪个LM75L05的确 是5V稳压。红外管工作2年发射距离就不够了,老化了。
用了这么多种的,欧姆龙是最好的,用料和工艺好,用了近10年都是好的。
这东西我们不修的,都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