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开机自动进入CMOS

楼主(2009-10-15):
故障;手里一块华硕P4B533 845GL芯片组的大板子。开机后自动进入CMOS,系统中止
解决:更换CMOS电池 检测南桥到CMOS电压值为1.5V,跑线路发现中间存在一个三极管,换之电压上升为2.5V 上电开机故障依旧,因为此板有个华硕专用开机复位芯片,查电压为2.8V。南桥电压明显被拉低,怀疑有小元器件性能不良,跑2线发现中间有个105的电阻相连,测电阻值明显偏大,于是找来相同电阻代换,测电压南桥线为2.8.上电测试,不再进入CMOS。故障解决

网友:
南桥到CMOS中间不是三极管吧,应该是一个共阳极的二极管

网友:
标记为Q啊 正常应该是2端各有1个2极管 负责上电和不上电导通保存BIOS资料的

网友:
这种故障修过几次了,基本是COMS电路问题~~有一次居然是电池座子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比较特别,P4的板子基本上都有这些现象.重新默认BIOS有可以

网友:
之前ASUS的一位朋友和我们都有针对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案。 都是图文并茂的,这个我就不加分了

网友(2011-09-24):
还行吧!!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