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09-10-15):
这个主板不能开机 把电源绿线和黑线连接能开机是不是MS-7有问题怎么找出原因  我跑开机电路ms-7 芯片第48脚接入哪个脚到南桥。。
有V星开机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MS-7也参与开机! 你的维修步骤不是很正确,应该看看COMS跳线有没有条错! POWER 排针是否有高电平3.3V-5V SB  等等,一步步检查

网友:
MS-7是V星独立芯片 开机芯片和复位专用的显卡等等。。  开机针脚有3V电压,跳线没有跳错。。
谁有发来看下 V星开机电路图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