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达17寸纯平显示器不能受信号

楼主(2009-10-15):
雅美达(as772ef)17寸纯平显示器,能亮机。但就是接上信号上去后不能受信号,还是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哎。。色解换过了。场行振荡IC也换过了还不行。我想问下各位高手会不会是CPU问题啊?

网友:
先要确定信号线的行信号到了行场IC没有?怎么先换行场IC?VGA信号线断线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色解换过了,色解是什么玩意啊?

网友:
VGA信号线没问题的。我第一时间就是检查它先。。

网友:
视放板上的三色处理IC。 我叫它色解。

网友:
我设备有限。只有个万用表。。所以确认不了有没有行场信号进IC。

网友:
没有人试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CRT的人没几个用示波器的吧,都是用一个好点的万用表量。。

网友:
我这种情况CPU坏的机会高吗??因为CPU难找来代换。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果然是CPU问题。。

网友:
修显示器还是用块带频率测量的数字表比较方便,比如UT60B,自动量程,价格低廉,行场同步信号都很好检查的

网友:
如果显示器在不接主机时,屏幕有菜单提示,说明显示器显示部分电路基本正常,经常见到的故障就是显示器的信号线不良,就会出现插上主机就跟没插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