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报错(以解决)

楼主(2009-10-15):
DELL D610,开机无LOGO就直接显示
manufacturing mode:level[67].
Press Fn-X to return the system to normal running mode.
the amount of system memory has changed。
但按Fn-X没有任何反应。机器可以充放电。
前有网友求助过这个问题的,他那次只有上面两行,我遇到的多了一行
内存我换过,无效。
报错信息翻译过来是:制造模式,级别67,按FN+X重启到正常运行模式。系统内存的数量发生了变化。
由于接到机器时快下班了,只换了内存试试,没有来得及拆机刷BIOS
大家谁有修这个问题的经验,共享一下,免得走弯路,谢谢!

已经解决,是南桥虚焊。4楼的可以试试

网友:
清一下bios不知行不行。

网友:
清BIOS行那就不是笔记本了,我也不会在这里发帖了,还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能不能进BIOS

网友:
不能,开机就显示着,什么都没反应。
已经有进展了,等我攻克了再分享。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按FN+X,然后重刷BIOS应该能解决

网友:
这几天忙,今天问题已经检查出来了,是南桥虚焊,按南桥可以正常进系统。给客户报价了,等客户回复。

网友:
呵呵,楼主幸运啊。。。!!!我遇到一台D610的报错就惨了。换了BIOS,杀了南桥,涛声依旧。。还是提示按FN+X恢复正常模式。。

网友:
期待天涯浪子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