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内置电源的万能代换

楼主(2009-10-15):
我有台液晶显示器的内置电源全烧糊了,找不到资料维修。无奈之下只能改了。我尝试过很多的方法,但总结还是用5M0380R代换最简单。具体请看下图。

大家看看,,代换很简单。才4个脚。很容易就改动线路成功的。而且也稳定,功率也足够。。嘻嘻

网友:
光耦的A脚和K脚以后的电路就不用改了。简单吧??

网友:
改外置电源也不好改。。应为它需要几组不同的电压。还有就是人家客户会说自己维修技术不高的。要搞个东西外置。嘻嘻。。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以前刚修CRT时用的比较多的那种万能模块内估计就是这类的芯片,后来熟练了都是修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不好的电压还不如直接换,改电压电路麻烦,不过会改电路的人都是牛B人,我不会。。
把原来的电压高压一体板强行分开,或者电压和普通高压条一起放进去。。。外面又看不出来。。。

网友:
改电源的方法很多,比如三线模块、1200AP60。

网友:
高手呀,天才。

网友:
这样改比用外置电源改好,因为有些驱动板是用5V的,有些是用3.3V的,高压板也不一定是用12V的。在原电源板没有标明电压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外置电源来改。我有时在找不到原电源集成的情况下就用好的电源板切下振荡电路来接入原电源板代替原振荡电路,虽然要花很多功夫下去,但这更能显示维修实力。

网友:
我看有那种通用的液晶小电源,5V,12V,亮度调节都全的,配以通用高压板放进去就好了,晚上刚弄好一台22寸的,我看蛮好。淘宝上搜通用液晶内置电源就好。

网友:
价格可不便宜啊,差不多可以买一片电源高压一体板了

网友:
内置电源上的5V是任意找的吗,从口那出来不是就12V吗,谢谢各位大哥,我看不懂,请指点一下    另外还有,如果驱动板用3V时,那内置电源不就用不上啦?

网友:
像我的这样改装是不用考虑它输出的电压的。我的这种改法是后级不需要任何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