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跑码a028

楼主(2009-10-15):
700m 加电跑ao28 北桥换过,存槽加焊过。都不好用。请高手指点。想刷bios 找不到资料
刷BIOS

网友:
可能是北桥没有搞好吧。。。

网友:
不是啊,新的北桥啊,和原来的现象一样。也是a028 啊。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槽下边有氧化物,拆下来重新做一次看看

网友:
不好用啊,我都加焊了。时钟也换了。都不好用。现在怀疑bios,,可是找不到啊。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没侦测到内存啊

网友:
看看白桥有没有少边上有没有少电阻呀

网友:
没有一个都没少啊,,,上面的现象是没安bios 电池 装上bios 电池跑0424 请问是不是bios 有问题啊,可恒找不到bios 啊 哪位同仁能不能上传一个bios啊。急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