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S650N 开机风扇不转,请高手回复!

楼主(2009-10-15):
方正 S650N 本本,原来故障开机不显,电流上升到0.9几,重做显卡后OK;
    SB 82801GBM , NIVDIA 7300 显卡!
    修好后,再看看风扇的供电脚,也是没有电压,急了,直接把到风扇的供电脚断开,从USB 口接过来5V 供电,开机瞬间风扇还是不转,直到控制脚电压上升到3V ~3.3V 后才转!此时机器比较烫,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算正常?想把风扇改为长转,不知道从3M 连线到控制脚可不可以?请大虾们支招一下了!

网友:
从USB口接5V长转 我们常这样修 效果很好啊  你怎么不行

网友:
控制脚随着温度的上升,风扇也会转。不过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由于客户急着的取机,逼得本机维修到此结束了!

网友:
独显的把风扇改为长转就行哒
客户那忽悠他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