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死机求解

楼主(2009-10-15):
公版9600GT 512M DDR3

症状为玩轻负载3D游戏,比较魔兽世界、剑网3这类不会让显卡满负载运行的游戏没有问题

但是玩类似鬼泣4、使命召唤这些游戏,一般玩几分钟,屏幕会卡住,但不死机,也不蓝屏。强制退出游戏,重新进去,可以玩,然后还是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另外在VISTA系统下,频繁提示显示驱动停止并重新加载成功

已换过好几个驱动,都一样。排除其它硬件和系统驱动问题,因为我把显卡换成9800GTX+或者4870都没有问题

像3DMARK06、3DMARK03、FurMark、ATITOOLS这些测试软件运行几个小时都正常
但是3DMark Vantage第一个情景就通不过,会自动退出,提示出错

把显卡频率降了一半,还是一样

后来用MATS测了下,却没有发现错误,是我MATS版本没选对么?
但是用Video Memory Stress Test这个软件在WINDOWS下测提示显存有问题,这个软件我看坛子里提到的很少,不知道准确度如何

请教下,这显卡好修么?我不会修,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网友可以修的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可以修的

网友:
你上传一个测试报告看看.先可以回复你

网友:
测试报告已经上了,用的是MATS8。

网友(2009-12-04):
还是  数据通道 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
核心故障点很大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重做一下就OK了~~

网友:
要么GPU坏,要么G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