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己的烤炉 温度控制在多少度最合适呢>?

楼主(2009-10-15):
我有一个烤炉 但是温度太高 人不在边上看着 会把板子烤坏 ,所以想自己做一个温控电路 大家给个建议阿!
建议

网友:
买个60元以上的温控表,一个继电器,一热电偶。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需要一个温控表(多数表内有继电器,一般可控制700W之内的电阻性负载)、一个热电偶。温度设定为240~2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