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适配器怎么该出一组稳定的5V出来

楼主(2009-10-15):
有两个LCD显示器HPC的   电源部分和高压条在一块大板上     电源部分基本烧得惨目人赌    想给它直接加个12V 的电源适配器   改下电路    高压条需要的12V到时满足了  可惜给驱动板供电的5V没有     于是想到CRT显示器上的7805那稳压块子    可以把12V 稳压出个5V来   于是找了个7805 改了电路  确实电压有5V 供电给驱动板   试LCD显示器   一切正常    于是装好在试   十几分钟   就出现屏幕亮一分钟马上又熄下又亮又息反复这样    说明7805还是带不起驱动板   请哪位高手指点下怎么改出个稳定的5V给驱动板     (我朋友有一个LCd的电源适配器同时供电12V   5V    所以改好了一个     在买都说没卖了   所以还有个LCD 等到改)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加一个DC-DC的电路,有免费的,把通用板上的12V 转5V的DC-DC那部分卸下来就行了,以后改通用板是直接接5V就行了,这样就一物两用了,不浪费。
没几个元件
1个电感,一个DC芯片,1个电容,一个二极管

网友:
7805有的输出电流是0.1A,0.5A,1A的你注意型号,你可以扩振电流来试一试!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妙哦,学习了。。。
以前就没想到过,修东西省的配件多利润就大。。呵呵

网友:
一物两用,妙啊
加一个DC-DC的电路,有免费的,把通用板上的12V 转5V的DC-DC那部分卸下来就行了,以后改通用板是直接接5V就行了,这样就一物两用了,不浪费。
没几个元件
1个电感,一个DC芯片,1个电容,一个二极管
引用 网友A:

网友(2009-12-05):
买一个可以输出12v 5v两组电压的外置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