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F1/648FX主板死机

楼主(2009-10-15):
一块SF1/648FX主板,能正常跑码,出现联想LOGO后死机不动,按机箱复位键能复位,但到了LOGO后再次不动,排除CPU、内存、硬盘及各种板卡故障,一时无从下手。
cpu
硬盘

网友:
你看下COM IC有没问题。还有在死机的时候量下个大电压是否正常,不行刷BIOS

网友:
谢谢!刚好看到这里有对应BIOS,先下个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CPU坐子虚焊了吧。。加焊试试。。

网友:
跟BIOS有关。我最近也刷过那个板子的,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