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小口的高压板能改成2灯大口的高压板吗?

楼主(2009-10-15):
因为手头只有4灯小口的高压板!不知道能不能改成2灯大口的高压板呢!希望各位师傅教教我!谢谢!!

网友:
有4口转2口的线哦
   买个转接口就OK了啊

网友:
可以把接口换一下在改哦,

网友:
我的经验是4灯大口改小口的容易些,小口改大口的话要看高压条的结构了,1个变压器带2灯、是串联的那种改大口基本上不行,并联的改个接口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你考虑周到,是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各位师傅能说清除些吗?我的是4口双变压器的从电路上看应该是并联的,我急啊!有不敢冒然的动手!希望各位师傅能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