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00显示器

楼主(2009-10-16):
刚开始是白屏经查更换屏板的9743a后,开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4秒左右机器上的绿灯就闪一下,外置电源盒上的指示灯就灭一下,然后电源指示灯再亮4秒左右
就又闪一下始终如此,屏幕始终黑屏,从主控板到屏板的5V电压有;把主控板到屏板的连线拔掉电源指示灯正常,并出现白屏,请高手帮忙看看怎么修;屏板上还有个芯片是AU30707谢谢

网友:
屏上问题,有短路
拉低了5V使指示灯闪

网友:
我把L2(应该是给9743a这部分供电的)去掉电源指示灯恢复正常屏电压5V正常稳定,后检查到负压输出的对地阻值是240欧姆,在负压输出与地上有个贴片二极管,把它去掉负压输出的阻值是670欧姆,量二极管正向是240欧姆反向为无穷大,在它上面只能看到一个4字不知道型号谁知道参数告诉我一下,我的屏是友达的M170EN05  V.5     9743a是我新换上的应该没问题了,请高手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高手帮一下啊,应该就在9743a的周围,把9743a吹掉,电源指示灯就恢复正常,装上就不行了

网友:
谁有9743a(16脚)的资料,麻烦发一份啊

网友:
屏电路上有短路的你找找

网友:
查到Q2只有bc正常be为无穷大,上面印的XA字样,谁有它的资料

网友:
之前屏上的保险有没有烧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屏上的问题。不然的话,该是电源部分不良。

网友:
没烧保险,我找个电源试试  谢谢

网友:
看看屏上有没有少什么电阻和电容的

网友:
谢谢,没少电容,自己的屏想自己动手修理,全当练手,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我想可能是AU30707和9743a损坏了,有时间买来再试试

网友(2010-02-20):
不知道LZ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