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V星MS-7引脚说明

楼主(2009-10-16):
帮帮我找下大家,我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没办法再跑线路下去了,MS-7这个引脚那根针接南桥?

网友:
给你一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参考该图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以前就有人传了

再就是大部分V星主板的图纸里都能找到

网友:
ms-7引脚跑线说明 比如第1个引脚SCL线是连接什么的具体做用是什么

网友:
你的是哪个型号,比如7255-1.2   7255是型号,后面是版本号

在板子上键盘接口,附近能看到(很小的字),发上来,我找找图纸

网友:
V星865pe-v2                                 芯片ms-7 58316CRB
  帮我描述一下开机电路图   开机针脚测试没电压 跑线一边接电阻另一根接地,直接到68脚IO。
                           另一针接5VSB直接到IO的第61脚上,另一端接5VSB直接到绿线下端接三极管的G极D漏极接地S源极接另一个电阻直接到三级管的G极D极接地S源极接一个电阻在接个电阻在连一个电阻直接到ms-7芯片第48脚。不懂跑下去了
                           IO 72脚连接电源9脚绿线。

网友:
谁来帮帮我啊,ms-7管脚走线说明

网友:
865pe-v2              我找不到这种图纸,你是不是在键盘鼠标口旁边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