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贴:Geforce 6100 主板求助

楼主(2009-10-16):
有一块Geforce 6100 的主板不启动,CPU电压1.1V,在论坛内看到很多朋友说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但有几点不明白特来请教各位大师,此主板情况如下:上电自动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但U点不亮,诊断卡不一点也不跑,RST灯长亮不复位(开机没有变化),按复位键也没有复位闪动,北桥电压一端2.0V,一路为1.3V,情况如上,看了论坛很多朋友的贴纸得知此种板,6100北桥易虚焊,但是这板连一个基本的复位动作都没有,卡也不跑,想想也不太对劲,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师的帮助,小弟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贴,多谢大家!!!!!!

网友:
桥是爱虚,但你还是要测各供电时钟,(桥可不只这两路电压)可以先压桥试试!!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时钟,都正常才有复位

网友:
没复位先~~查板上的供电和时钟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就做一下吧。

网友:
如果没有BGA机,这个板你是修不好的

网友:
有BGA机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加焊北桥吧
这种板子很爱虚焊

网友:
我估计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我想先从复位和时仲入手,但苦于没有GF6100的图纸,网上这种芯组的图纸太难找了,那位大师能提供一下地址,就算是单单复位和电源方面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