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无复位??

楼主(2009-10-16):
这块板的各电压除CPU没电压外其它都正常,CPU不热,经查,发现一个奇怪的事,这板的时钟芯片没一点电压,时钟晶振也没电压,我想问下,,时钟芯片坏了的话会导致CPU没供电吧、、、、、、、、、???

网友:
先把CPu主供电修好,在修时钟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缺一不可

网友:
先修U的电压

网友:
基地上的775的CPU假负载,电源0.9V正常吗?电源IC是8802,我看VID的引脚定义大概就是0.98左右,但是8802就是发不出PG信号,手上没有8802

网友:
块板的各电压除CPU没电压外其它都正常
板的时钟芯片没一点电压,时钟晶振也没电压,我想问下,,时钟芯片坏了的话会导致CPU没供电吧、、、、、、、、、???
前后矛盾~~~~

网友:
不会 还是先修好CPU核心电压先吧!估计是电源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