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看过这种灯泡?

楼主(2009-10-16):
请问一下有人看过图中这款投射灯泡吗?5V灯泡

网友:
半導体設備上的一块電路板照明用投射灯泡

网友:
220v的吧,看样子像是氖泡。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去哪里拆下来的··

网友:
呵呵,有点象2极管。24V的就见过,灯丝有点细。

网友:
那么小 不可能是220的吧
应该是氖泡吧 做指示用的

网友:
氖泡吧..接个100K电阻到220V试下就得了

网友:
看似功率应该不小呀。。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放电器

网友:
什么上面。。没有见过啊

网友:
都有点发黑了,肯定是氖泡

网友:
汗。。。看起来好像验电笔中的 氖泡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灯泡,能接220V吗

网友(2010-04-01):
应该是以前老收音机上的吧,或者是电影机上的投影灯泡

网友:
放电器吧。。。。。。。。。。。。。

网友:
象放电器!

网友:
我看也象放电器

网友:
不象什么灯泡,倒是象干簧管

网友:
灯泡里边看不清,好像老汽车收录机里的指示灯泡

网友:
有点像灯泡或者是氖灯。

网友:
据我观察是氖炮,老设备上多的是

网友:
我也有一个,楼主需要联系我吧

网友:
类似于二极管之类的东西,反正是发光体,不知道从哪里拆下里的,对了,会不会是显示器指示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