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1000intel940碰求助dv1000intel940碰南桥晶振触发。

楼主(2009-10-16):
一台dv1000intel940。待机0。01,3V和5V正常,南桥IO起振!用万用表电压挡或二极管挡,或一个金属物体都不用一端接地,只要碰一下南桥晶振[非空角那两端}的其中的好像是左边的一端并瞬间按开机键每次都能触发开机正常显示!只按开机键或碰南桥晶振多半是不触发!PC87541和南桥都换过,谐振电容,南桥晶振也换过,还是一样!求助高手解决!!!

网友:
按南桥试试,以前修台机南桥虚焊的有这种现象

网友:
谐振电容和晶振成组一起再换一遍试试,以前遇到过一个,开始只是南桥虚,重做以后变的情况跟你这一样,后来也换过晶振之类,没好,又搞南桥,还是没好,最后找坏板把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过去好了,最后怀疑是做南桥的时侯温度高晶振或者谐振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赶上新闻联播了,搬块砖头,侯着

网友:
先检查一下,晶振那部分电路,然后再考虑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