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16):
假SONY,主控3052,开机白屏,不能关机,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对MP4没研究!开机白屏背光有了,就是没信号输入!如果是输入到屏那边的电路之间有问题的话应该开关受控!现在开关受控应该是主控坏了

网友(2009-11-22):
你那个MP4是怎么坏的

网友:
3052的机子一般屏不是坏的话都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