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09-10-16):
主板能开机,不亮机,本人没有测试卡,所以误认为是CUP供电问题,实测下来没有问题,CPU不发烫,只有微暖,测cpu供电不正常,无输出,内存,pci-e等供电正常,测内存,pci无复位,无时钟,时钟不发热,晶振两脚无电压,可阻值正常,现在找不到时钟IC的管脚图纸,知道的朋友给个帮助,还有看我所述的是否是时钟问题,谢谢!

网友:
看CPU供电场管的G极有没电压
把时钟晶振换了看看~~还有那两个电容

网友:
你第一步应该还是去修复CPU核心电压出来,其他的问题放一
边,是先电压 后时钟复位

网友:
应该是读芯片最后一行 953008B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