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键盘芯片和光驱有关系吗

楼主(2009-10-16):
我修了一个BENQ的本子 该机器不上硬盘,能认到光驱,上上硬盘就不能认到光驱,换过几个光驱了,不好用,换过4块硬盘。不行,换过南桥芯片了(FBM的),也不好用,加焊了光驱接口和清洗 和硬盘接口,还是不行,光驱和硬盘跳线也设置可  也不行 现在这个机子开关也不是很灵了 原来没有修前开关正常,现在光驱和硬盘不能同时用 怎么办 现在就一个
键盘控制芯片没有换过  我想问高手 键盘控制芯片是不是有和光驱有联系    急  谢谢大家

网友:
先量測一下上HD和CDR時有什麼訊號會被拉LOW
或者是電壓方面的問題

网友:
是不是5V电源有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也会这样的

网友:
有的机器,硬盘更光驱不能同时认到,把硬盘调个线就好了。遇到海尔W66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