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09-10-16):
联想旭日150,待机0.01,不触发
插上电源时有时候会从0.06降到0.01.测量开关针脚,除了一个17V左右的外,其他有几个零点几伏的。
测量MAX1902的22脚有18V,21脚有5V,4脚好像是个12V输出,没有。更换1902,故障一样。各个供电电感对地不短路,没有发热芯片。
请教一下,下一步从哪里测量。

网友:
修过150待机是0.05

网友:
把ADP3205拆了重装了一遍,还是一样。

网友:
手里有一150的机器,死机,蓝屏,重启,哎,南桥,北桥和CPU座都加焊了还是不行,3205换了N个了,头疼呀

网友:
楼上的兄弟,150待机时,有没有3V 5V输出啊?

网友:
正常待机就应该有3V 5V的

网友:
查EC  和南桥  EC容易坏

网友:
联系的不错,hoho

网友:
现在人真历害! 待机0。01就查3205

网友:
前端时间也修过个联想的。说是进水了。开始是有2.几负的电流,电源管理芯片特别烫,换了新的还是一样。测着可控硅管有短路的地方换了后待机就变成了0.01-0.03之间变动。最后南北桥都换了也不行到此没有了思路了,就把本退个了客户。希望能给搂主留下点思路。

网友:
先查EC跟南桥供电正常么,32.768有没有工作,开机时序不正常。

网友:
有个电容坏了,具体自己查吧。你的维修思路不清晰,所以找不到故障。

网友:
3vm    5vm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人呢,修好了没呀,说说情况

网友:
你MAX1902的复位是那个新片给的呀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这种机BIOS很容坏的。

网友:
哦,今天有时间有看了看,待机没有3V、5V,确定1902没有正常工作。发现5脚VDD电压没有,找了一圈没有结果。

网友:
先查 22 23 28 和7脚 电压都对没  这个可以用1632代换的

网友:
上面楼主,1902给1632 能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