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电脑一体机供电正常、上U就掉电。

楼主(2009-10-16):
一个神州一体机、上真U就掉电、好像CPU短路一样、12V不短。接到手滴时候所有地管子都被换过。I/OIT8712F-A被动过。CPU供电ISL6312也被焊过.连MC都被焊过  6312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修成这样就没价值 帮他再修了,要修的话是要先把他修过的地方还原一遍再去详细的检修

网友:
楼上说的那种机我是修过几个 多是桥供电1。2V有问题
你那个已经被人搞过了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9202换过  不上U有1.5V、   上其他滴U就掉0.45V、 上他滴U就掉电。
   我滴单核。 他滴双核

网友:
有没有可能  他U坏了???

网友:
对哦,换U试试,

网友:
6312 可以拿什么代换呀? 知道滴告诉一下呀???

网友:
Cpu供电芯片或6个管子可能有问题,建议先测量一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
3# 说的有道理 我也遇到过有的主板 是cpu有供电时 才产生1.2v的电压 如果1.2v这边短路了 就会上U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