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晶振电压低

楼主(2009-10-16):
手上有一块双敏8600gt玩家限量256的卡,检测晶振电压偏低 只有0.4-0.5的电压,本人是新手没有维修思路望哪位高手路过指点迷津。

网友:
这种属于正常的

网友:
怎么会呢,晶振没拆下来的是很 主机会一会开一会关的
拆下来以后主机可以正常运行 是不是晶振损坏的缘故

网友(2010-02-27):
0.4 0.5  晶振电压正常 有起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