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电源适配器改线出现29V的情况!

楼主(2009-10-16):
我改了1个19V的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线,就正负级,换好以后量电压是29V,看表的读数重29V一直向下降,接着电容就爆了,到底是哪出了毛病!!!!请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
你应该是动了 431的那两个电阻吧 和电源线离得很近

网友:
没动啊,就换下正负级输出的两根线,就出现了这样情况

网友:
换线时候板上焊过的话,可能哪里连锡了,有次我帮人换线后插电就响了,后查到连锡断路了.

网友:
都没有啊,我焊的很小心,还检查了一下,郁闷......

网友:
应该是电路虚焊了或者你把电路搞短路了,仔细查查

网友:
这种问题是自己在修的过程中不小心搞出来的严重故障,需要你自己查出问题,因为你自己动过那里我们又不知道。。。。
等你查到问题了,你就进步了。。。查不到的话呵呵。

网友:
呵呵一般是反馈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
电压反馈被你搞断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