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45mp能代换845MZ的北桥吗?

楼主(2009-10-16):
我修个SONY本,一开始故障是不跑代码,后来发现接BIOS的排线折了(SONY那线真不咋地),换根线不过内存,换内存亮了,进系统10分钟就掉电,后来是1分钟,用阻值卡测,发现数据线有几根不正常,我觉得是北桥的问题,BGA吧,一整完了,直接不过内存,报382F,原来也报,但很少,这下可能北桥挂了,但是它的北桥是845mz的,我只有845mp,问下能代换吗?还有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北桥啊,不胜感激

网友:
我想应该不能代换,它是intel的两种不同的芯片组,在外围电路上应该有区别

网友:
是啊,可是MZ的很难找啊,谢谢东海之鲲

网友:
买了一个新的北桥,做上也不行,不过板子有点变形,我觉得还是北桥的问题,因为动它之前能亮的,现在要么不亮要么保护,382F代码,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教下我,变形的板怎么还原并且能做好北桥啊?不胜感激

网友:
没辙了,还给客户吧

网友:
变形的板子...哎,报废把

网友:
肯定可以代换的,我们有试过的!

网友:
“大家排好队型,不要歪楼”

徐品权 -4 灌的什么?看不懂

网友:
貌似有火气了,不过还行,第二业,还不算晚,强贴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