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那个是芯片BIOS ?????

楼主(2009-10-16):
本人是新手;;想请问下师傅们;一般笔记本主板上的BIOS都是些什么型号的····谢谢··有发个图片提供看下最好;··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不好回答啊

网友:
BIOS廠牌.型號並無固定
一般位置都在KBC附近

网友:
接触多了就知道了,BIOS的针脚有好多种的,多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