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认不到硬盘

楼主(2009-10-16):
电脑主板能正常开机,开机了不能重光驱启动,也认不到主板上面的硬盘,这个是主板那里有问题,在线等谢谢给位给我一个简答。

网友:
从BIOS里能看到不,换线试试,

网友:
突然成这样子的吗?
一般情况下是硬盘和光驱的跳线是否正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也请看看COMS里面设置是正确,还有看看光枢和硬盘的5V,3V供电异常不

网友:
测一下主板IDE接口电压,复位和对地数值,

网友:
楼上的观点很正确!如果无复位,那就得根椐你的主板型号来找产生复位的芯片了!

网友:
是一个接口不人还是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咯,

网友:
南桥有问题,打过IDE口阻值没有

网友:
南桥或复位的问题

网友:
ECS  精英的板,915    SATA口和IDE口冲突。在BIOS里面关掉SATA能找到硬盘
纠结。。COMS一掉电。就玩了。升级下BISO

网友:
哈哈,應該是設置的問題吧

网友:
先确认接口,如没问题就得动南桥了。。

网友:
给COMS放电,再刷BIOS试试,

网友:
今天弄了个杂牌865,IDE,SATA都不好用,在回家之前做了NB,问题解决!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下,这主板有串口和并口的,关掉其中一个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板 老的主板一般不认的 BIOS 版本太低也有可能。

网友:
几乎可能的地点都说一遍了,呵呵,估计楼主的机器是系统坏了,BIOS没设置正确光驱引导,做系统忘记塞碟片了,或者碟片质量不好,光驱读碟能力差读不出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