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助

楼主(2009-10-16):
请教各位师傅!长城电源ATX-300P4,ATX-300P4-PFC,故障是可以启动电压正常,可以点亮主板,但带负载启动就是有尖叫声(叫声有大有小)。有些是没带负载就有尖叫,(声音较小)。请教各位师傅怎么解决尖叫问题。谢谢!备注(把电容全换,7500;339,电源初级元件全换,但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我有个杂牌电源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开关变压器的原因吧,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产生啸叫的原因很复杂,一般是主滤波电容有一个失容。

网友:
变压器磁芯有无松动?磁芯缝隙间的垫片有无丢失,整流滤波电路器件不良。

网友:
换大电容试下  。。。

网友(2009-11-28):
一般是开关开关变压器旁边的两个50v/1uf的电解电容容量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