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怪毛病

楼主(2009-10-16):
现在有两块精英945p-a一块是1.1版的,一块是3.0版的,两块现在都是一样的问题,
电源一上电检测卡上的3.3V和5V等就亮了,测电压电源12V为4.5V,5V为4.8V,3.3V 为1.2V,这时候内存供电为2.5V
CPU供电为0.3V,点开机键有一块可以亮,但是只能亮一次,重启后不亮,需要断电在开机,开机后内存供电正常,IO换过,现在不知要从那里入手??

求救各位老大!!!!

网友:
在线急等啊!!!

求救各位老大!!!!!!

网友:
测电压电源12V为4.5V,5V为48V,3.3V 为1.2V,----???48V?电源有问题?你 有没有打错档位?检查清楚点吧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少个点,是4.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IO,,,,,,,,,,,

网友:
你也别 换 IO 了,
你先找个好的电源, 确保没有问题!
然后在测量 主板,  原件短路 或损坏, 才把 电压拉低的
CPU 才 0.3
重点先检查各大供电!
你说的 ,一开机, 就 关机,  这是电源保护现象

网友:
电压都成这样了,还能亮?

网友:
你也别 换 IO 了,
你先找个好的电源, 确保没有问题!
然后在测量 主板,  原件短路 或损坏, 才把 电压拉低的

重点先检查各大供电!
你说的 ,一开机, 就 关机,  这是电源保护现象
引用 网友B:

电源肯定没有问题,去换过了
主板没有短路,“CPU 才 0.3 ”这是开机之前的电压,开机后正常,可以亮

网友:
电压都成这样了,还能亮?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的电压是开机之前的,开机后电压一切正常,但是只能亮一次
,重启和关机后在开就都不亮了,必须在次断开电源才可以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一上电,灯就亮应该是CMOS里面设置了, 断电才能点亮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一上电,灯就亮应该是CMOS里面设置了, 断电才能点亮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引用 网友D:

cmos清了好几次了。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要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我遇到过有些板,只要一插上我试机的小电源就有点电压,CPU风扇慢慢转起来,但处于没开机状态,触发也可以正常开机。电源跟板都是好的,换个电源就不会了。我的小电源接大多数板也不会一接上电就有微电压出来。还没搞懂。

网友:
有芯片短路了

网友:
谁可以告诉我一个方向呀,现在是一头雾水,该往哪儿查呀?

网友B:
电源肯定没有问题,去换过了
主板没有短路,“CPU 才 0.3 ”这是开机之前的电压,开机后正常,可以亮
引用 网友A:

开机之前就有CPU电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表坏掉了,另一个是(哈哈哈哈),莫非你的CPU也参与待机(绝对神奇),只能说明这里有问题!
(在这里你首先要确定你使用的外部配件没有问题,电源;CPU;内存;显卡等这是你维修主板的前提条件)
首先开机后先检查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修正常它),第二如果供电正常查时钟,时钟查完查复位,都正常你有换过IO,那就刷刷BIOS,最后查查NB和SB还有CPU座子!

网友:
这个现象 好像是5vsb电压 和+5v电压串到一起了,要不然在不开机的情况下12v电压是不会有电的。你可以顺着5vsb找。

网友(2009-11-29):
这种故障,我修过,你找找看在PCI插口旁边有个4609的类似4800的管,看一下是不是他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总之找SB5V的相连的,一个一个拆,拆到不串电压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8):
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一下什么地方短路了。这样的情况我见过。北桥短了

网友:
电源在不接主板的时候空载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跑5VSB线路。